技嘉ma770 s3

楼主(2010-10-29):
请问 我这里有一块技嘉ma770 s3的板子 供电都正常 就是 不跑码 我怀疑 是IO坏了? 请大家帮我 分析一下 谢谢
技嘉

网友:
新板哦,兄弟你问题没说清楚啊,

网友:
就是说的太笼统了,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CPU 供电有1.2V 内存供电有1.85V 开机针脚有4.9V 南桥3.3V 其他的我就不会查了 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
代码是什么你也不说一下

网友:
供电都正常?电池测了吗 amd的芯片啊

网友:
刷BIOS 换I/O 吧

网友:
供电正常那复位呢??CPU复位Pg有没呀?都正常就查总线刷BIOS。

网友:
不跑码 IO坏的不多。 还是仔细查CPU工作3大条件 及各总线

网友:
不跑玛 也没复位 检测卡四个灯全亮

网友:
先刷BIOS,这种板BIOS坏得很多

网友:
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我一般是怀疑CPU座或者是桥虚焊,bios错误以及IO芯片损坏,仅供参考

网友:
想技嘉的主板 要是478一类的 不工作的话 大都是 BIOS引起的 要是775 AM2一类的 大都是座空喊 或者桥空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