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不认硬盘

楼主(2010-10-29):
(图片)

网友:
这个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上我也看不出3V 是哪里出来了,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呀

网友:
   C272C273两端的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    C272是硬盘这边的电容吗?如果是的话,南桥那边不应该是无穷大。重新焊接南桥看看

网友:
我重新焊接了,还是不行,硬盘不转,好像是少一个3V,可我在图纸上找不到哪里出来的,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先确认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复位是不是正常  然后才是控制器的事情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二修机,搞了好几天了,哥们帮忙看看tps51124,1.5V,1.05V的芯片,周围PR180和PC129是否存在,跳线后烧了我3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