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

楼主(2010-10-29):
开机1长2短报警声,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无显示,请教高手这是显卡的问题么??

网友:
显卡,这显卡保三年的,应该没出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好3年了
这是显卡坏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90%确定是显卡坏掉了。如果有BGA,你可以加焊一下显卡GPU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GPU虚焊么?我摸GPU还是发热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供电芯片就有可能会有温度,不能代表它没有空焊啊。这个问题很好解决,送修到维修站,10分钟就有人跟你说,是什么坏了。

网友:
谢谢了 找台BGA烤烤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经过BGA加焊已经好了!

网友:
做好散热,不然还会回来的

网友:
易长两短 显卡报警!

网友:
典型的显卡故障啊 加焊可以暂时使用 最好还是换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卡肯定是显卡
这机器的显卡好像是8400的G86-603-A2

网友:
加焊一下 试试 我的经验是显卡 经常遇到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