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478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0-10-29):
主板 电压正常 66M时钟1.6V PCI33M时钟只有0.4V 时钟芯片是ICS UM440031 跑线发现33M时钟经过一个22欧电阻进入时钟17脚 我觉得是时钟坏了但是不敢确定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先用个POST卡,看看是否能跑码,根据跑码情况,再测故障。全板供电你都测了哪些,CPU供电多少,内存供电,桥供电,VID,总线.......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不跑码 CPU供电1.5V 桥1.5 内存2.5 1.25 总线0.4 VID无电压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时钟肯定不对。先跑线查总线与vcc-vid

网友:
好的 我在去测试下

网友:
总线直接进了时钟 VCC-VID进了CPU电源管理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凝海大哥还在吗 VCC-VID478主板是直接由芯片供给的么

网友:
这张板子最早拿来时内存 结果内存修好没几天 IO又坏了 IO换了还没到一个月 BIOS又出问题
BIOS刷了后 没到一个星期就直接这样了
现在我都无语了 客户都跑了几次了 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
型号是GA - 8VM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