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显存的Vref电压专用芯片CD-41T

楼主(2010-10-29):
一般高档卡上用的,根据手工绘制,有图有参照电压

网友:
工作原理讲一下啊 就这样怎么看 啊

网友:
芯片先要有12V供电,然后显存供电正常后给芯片一个1.96V 的电压当作芯片 的开启信号,让芯片 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控制三极管工作显存 供电从三极管C 到E再经过电阻的分压最后得到1.15V 的VREF电压。VERF再经过两个电压的分压后给芯片一个反馈电压。

网友:
楼主好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