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华硕主板声卡蕊片的好坏?

楼主(2010-10-29):
板是华硕K8N4-E重新装了系统,系统识别到蕊片了驱动也下的原装驱动但是没声音,怎么测出主板上的蕊片是好的还是坏的呢?蕊片是:ALC850 请大哥大姐们指教,我是新手谢谢了.在线等
华硕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先跑接口电路,如果没有断线接口又没有坏,查声卡供电,晶振,换声卡试。还有一点忘了问,你跳线跳好了吗?

网友:
怎么跑接口电路,怎么查声卡供电,我新手
跳线是跳好了的,

网友:
alc850的asus的驱动不好装哦。重新系统后没声音肯定是你没装对驱动 呀

网友:
我到官网下的驱动,驱动绝对是好的,我搞了一天了那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看看主板的供电和时钟是不是对的 针冒有没有跳对啊 再跑一下芯片到接口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断线!!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我也试过装64位win7系统声卡没声的,初时也是以为声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