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跑数BIOS放电后跑数正常

楼主(2010-10-29):
昨天遇到一945的板!客户拿来后说不显示,看了一下不跑码!拆机取板量什么都正常!随后给BIOS放电!触发正常跑码显示!装机交客户!本来以为这样就好了!可是今天中午客户拿回来说又不开机了!放电以后又正常了!今天给他换了二极管把电池座子擦了一下放一晚上看看还那样吗!在这也想请教一下大家碰到这种板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BIOS工作条件,刷BIOS(估计没啥效果),烘一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中的电容,上次有几块板就是一个伙记放电好的过了三天全都返修最好加焊桥才行。

网友:
945的我想多半不是南桥,查CMOS 电路

网友(点评):
声卡能引起时间不保存吗?

网友A:
会引起这个故障的有CMOS电路  声卡芯片 和南桥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我店里有一台,和你说的一样,可惜我还不会修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放时间长了后时间不保存!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引起这个故障的有CMOS电路  声卡芯片 和南桥

声卡能引起时间不何存吗?声卡和南桥那个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把南桥加焊试试吧

网友:
    加焊橋吧

网友:
感觉不应该和桥有特别大的关联的吧。

网友:
建议换个时钟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