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 报USB 错误 0701 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29):
  故障:开机 显示海尔LOGO 掉电,最后把开关板拔掉就不掉电了,为了维修开关板,把USB保险断开上机测量,发现报  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 -bus:00h dev:1dh fun :00h /port:01h 错误。 当时没有在意,本以为是断开保险导致,后来发了个海尔W66开关板,还是报此错误,出现F2提示设置BIOS,不往下自检。 郁闷高手支招看看啊!

网友:
这机器,插上电池或是适配器自动开机,到LOGO画面掉电, 断开开关板,插上适配器,还是自动开机,但是不掉电,进入系统运行都正常,不过现在换上电源板还是自动开机,报USB 错误,就跟没有检测到开关板一样,郁闷!

网友:
测排线有没有被你搞坏了

网友:
排线都是好的,我测试过,而且换了一个,还是这样的

网友:
有没有量一下,US B的阻值和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看跟南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排线接口要仔细查查,USB通南桥的数据线肯定受到干扰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排除接口 排线 网卡板故障,要看仔细点

网友:
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有个USB端口电流过大,看看USB供电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