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值和耐压值相同的电容体积大小不一样能否代换!?

楼主(2010-10-29):
容值和耐压值相同的电容体积大小不一样能否代换!?  本人菜鸟! 今天修了一台17寸 飞利浦显示器 170s6 (问题就是每天早上开机,就像电池一样必须冲30分钟电才可以开机!强行开的话,就是一闪即灭!) 看了论坛很多帖子个人判断是高压板电容问题,于是,拆开了发现7个电容鼓包,换了容值和耐压值相同的电容,但是大小不一样,显示器也正常了,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望高手回答下,我是自学的小菜鸟! 在这里随便感谢我们论坛!没有你,就没有我!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代换    只要耐压和容量一样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想应该也可以代换! 用个2个小时,还没出现问题!只是焊的时候觉得 有点不协调!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脚稍微瓣开一点了。

网友:
容量相同。耐压相同。只要能装进去。就可以代用。。。。

网友:
当然行了,放心就是了。

网友:
放心试用。只要能装进去就行了。不过同容量,同耐压值,体积大点的好,个人认为。同容量,同耐压值,代换最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朋友们回答! 小弟感谢你们! 现在显示器用的很正常!再次感谢我们论坛!让我从维修文盲慢慢走向维修之路!

网友:
不一样值的都可以代换,更不用说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