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联想的主板V星代工ms-7036原来是不能开机

更换p07D03后可以正常开机,关机1分钟内P07D03冒烟更换后又可以开机
在待机状态下不会发烫,开机再关机的待机状态下就很快发烫。
谁能分析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问你用什么元件代换的p07D03LV
因为你能正常进系统,想不出哪不正常了

网友:
有可能是MS-7 不良换。

网友:
发热的时候3。3的电压也是对的ms-7坏的可能性不大,
明天我再查一下会不会是3.3SB输出哪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