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600GT512MDDR3显存颗粒发烫

楼主(2010-10-29):
上面右边那颗烫。原来的故障是没FBVDD,后来更换供电芯片RT9259A后正常。但还是不显示,后来我用手摸就发现除了这个都是微温。颗粒规格是1G32。本人没有颗粒替换,也末法植株。想摘掉一半颗粒,比如说摘掉上面2颗,请问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另外用修改BIOS吗?

网友:
摘掉一半  好象N年前的先卡可以用这方法。

网友:
论坛里面 有人试过行的,具体操作方法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