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0UF16V是否可用1200uf16代吗?

楼主(2010-10-29):
NESO液晶,开机闪屏。电容爆了好几个,有个470UF25V,原值代换;有四个1000UF的,其中两个16V两个25V,手中没料,用了四个1200uf16。
试机时会正常显示,只一两秒,电源灯就灭了。
再拆开看,那个470UF25V又爆了。四个1200uf16还正常。
请问1000UF16V是否可用1200uf16代吗?或者是其它故障?
再换了个470UF25V,测试后没问题了。可能真的是电容装反。
另外,今天刚好又是一台清华同方品牌机的液晶也1000UF16V爆,也用1200uf16v代,也正常。

网友:
1200UF16V完全可以代换 1000UF16V,  你25V的也用了16V代换,这里不妥! 耐压值最好不要小于它以前的!你换了以后看看还会不会爆! 如果还会爆 查查电路!

网友:
首先,在这个电路中好像没有超12V的电压,16V应该足够。
另外,也真是没有25V的电容才这样做的。
电路方面应该查哪里?这是电源板大变压器后使用的电容。

网友:
电容的代换容量 耐压 等于或大于原值  ,470UF那个坏了查那一路电压有没不稳定。

网友:
都用1000UF/25V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确认电压不超过12V,用16V的代换是可以的,不过要看准了,不然返修费工,还让人说技术不过硬。
25V470UF的代换后几分钟就爆了,而且刚代换的时候还能点亮,那最有可能的就是电容上反了,其次是整流二极管有问题,再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负载没超过12v,空载就超12v了,你换的电容耐压小,根本不行

网友:
那样代换是可以的,应该你的电容正负极换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0UF16V是可用1200uf16代的
25V 的不要用16V的代
耐压不一样的

网友:
用电压一样的   容量一样的  或稍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