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代换

楼主(2010-10-29):
技嘉 945GCM-S2L I/O原型号: IT8718F-S GXS 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可以代换 谢谢!
技嘉

网友:
技嘉的板IO都 是专用的,只能用原型号的代换。

网友:
那能不能用 技嘉主板的其它型号代换呢

网友:
只能用一样的 型号的

网友(2011-03-06):
只能把主板送回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