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0-10-29):
各电压都正常,信号也正常,测量32脚的BIOS到数第2脚电压为1.59伏,不知这个电压正常吗?不跑码!!,

网友:
电压信号都正常了就应该跑码了,既然不跑码肯定有不正常的。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你说的各个 电压是指全板的供电 吗。那时钟跟复位有没正常?BIOS倒数第二脚是时钟1.56V是正常的,顺便测一下BIOS的22 脚有没为低电平  ,23  脚是有没为高电平。

网友:
一般的情况很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最近修了很多全板供电正常不跑码的,都CPU座虚焊,用力压就出来了

网友:
我遇到全板电压都正常的,我就会检查CPU座、桥是否有虚焊的情况!
大多数的板一般压一下可以判断,但是有些你不管怎么压也不行,只能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很多全板供电正常不跑码的,都CPU座虚焊,用力压就出来了。或者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

网友:
31PIN电压为1.59伏只能说明BIOS有时钟电压,不跑码的原因有很多,具体是什么板,上什么U,有没有复位,其他你测量到的电压一起发上来,这样才能帮你分析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北桥或是CPU座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先加焊CPU座,在做北桥

网友:
不跑码,应该检测那些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