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开机暗屏无显示,加焊过显卡还是老样子,求思路

楼主(2010-10-29):
联想14002开机暗屏无显示,加焊过显卡还是老样子,求思路

网友:
重新植球,有时加焊不行的

网友:
到时底是是屏暗还是不显示?把问题说清楚吧,你不说清楚别人也不好回答呀。

网友:
暗屏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先测下屏撒

网友:
先用测试卡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老兄的标题真有意思,暗屏还不显,

网友:
是啊,作为维修员杂问这样的话呢,是黑屏吧

网友:
屏暗。先排除屏和高压板。 主板显卡坏的多

网友:
楼上的,把问题说清楚一点。。 能不能点机??

网友:
应该 是灰屏吧,重做不行换个咯

网友:
这机器是独立的显卡,拔掉屏线背光正常,接上屏线能看到屏亮但很暗,看不到开机画面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灰屏  意思就是背光正常 图像没有出来 这样的问题大多是显卡的LVDS数据出错了

网友:
充值下吧,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屏暗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啊!应该先排除屏、高压板、屏线

网友:
联想14002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14002不是型号,应该是联想旭日C467A,G86-603-A2的显卡,灰屏才对,这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做BGA就好 ,修好多了

网友:
LZ屏暗多数都是高压供电高压问题,无显示,开机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搞清楚问题在说

网友:
          已搞定,从新植球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