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00用电源电池开进进系统都慢(强调一下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29):
HP6400用电源电池开进进系统都慢(强调一下不是电源问题)

集显的

现象是:进BIOS不慢,进系统的时候慢,到出现鼠标的时候大概要2分钟以上的时间才能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跑3D都非常好。

1.在安全模式下把所有驱动都下了,进系统时还是一样

2.加焊过南桥,还是一样

3.BIOS里该关掉的也关掉了,不该关的也关了,恢复默认值也恢复了。还是一样

4.硬盘也换了,还是一样

5.系统也重新做了,还是一样

6.BIOS换过      有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BIOS换过了 是从好板子上拆的。主板很干净,没有腐蚀的地方。

7.南桥换过

8.CPU也换过

网友:
写一下BIOS.

网友:
这时要冷静看下有没有一些小的地方有腐蚀等

网友:
有两台都是同样的问题,BIOS换过了 是从好板子上拆的。主板很干净,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换南桥,我师傅这样修好了几块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师傅修手机厉害,还是修电脑厉害啊?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修手机的,一个是修笔记本的,现在我正在学修本本!

网友:
找个软件测下硬盘读写速度,如果明显低于正常值的话,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加焊内存槽

网友:
不要太盲目拉,查查充电电路

网友:
看这个文章就能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34-1-2.html

网友:
楼上的,这个文章我已经看过了,他是说用电源进系统慢,在系统里用也慢,可是我的只是在进系统的时候出出现正在进入WINDOWS 这个时候慢。2分钟后进入系统,只要进入系统后一切正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光驱拆了试下

网友:
测试下南桥的数据通信  估计是南桥内部损坏 估计是经常热插拔造成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好像很难的。。

网友:
楼主什么型号的南桥??

网友:
回复楼上的,南桥是GBM的。我已经加焊过了。难道必须要换吗

网友:
不排除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