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串口卡 阿高斯 PCMCIA单串口卡(SP320-232-1P)

楼主(2010-10-29):
笔记本串口卡 阿高斯 PCMCIA单串口卡(SP320-232-1P)

哪位了解这个卡??

网友:
你要了解它的哪部分?不能多写两个字吗?是坏了还是???
就是通过笔记本PCMCIA卡转换成串口 (RS232 9针)。

网友:
这卡我有卖过,有什么特别啊,也就是扩展出接口方面用些串口设备罢了,像楼上说的,楼主想了解什么?价格吗?还是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过笔记本PCMCIA卡转换成串口
工程机上要用到。网上有卖1000左右的,还 有200多的,想问下, 在实际中,便宜的卡稳定性如何?

网友:
跑我买的客户是手机店用来开卡用的设备,算不上工程类的高端设备,所以到现在使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