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211怪病!

楼主(2010-10-29):
方正A211刚开机按键全部可以用,但用了几分钟后就全部失灵,键盘换过,系统也重装过,还是一样,没折了,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失灵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种故障吗?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
是键盘管理芯片的问题吗。加焊试下

网友:
换过EC试一下,再看一下连线上的电容,

网友:
ec, 和排容

网友:
I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EC的嫌疑很大哦

网友:
换了CE还不行,附近的元件也查过没问题···

网友:
是换了EC啦,打错了!

网友:
是挺怪的,希望有人可以解决,涨涨见识

网友:
进PE试试,个人觉得是系统问题

网友:
在bios里正常吗

网友:
这种开始能用、过一段时间都不能用的现象 我觉得南桥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系统是没问题的,只能怀疑是南桥了,我这没BGA

网友:
看看是电源管理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

网友:
换排容试试

网友:
刚开机的时候可以用。过一会之后,全部失灵。。没见过。看有没有高手见过。不过,我怀疑BIOS。或者南桥。。

网友:
ec问题。换就是啊

网友:
EC啦,加焊试试8,9成能好

网友:
小弟无能,让大家失望了,给退修了,客户修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死机了啊

网友:
客户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死机,其它都正常!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死机呀?

网友:
如果是死机,就要考虑是 什么引起死机的了!你有没有打内存和PCI的阻值呀!

网友:
EC换了以后不行,那就查南桥咯,接个USB键盘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你早说没死机就让你干BOIS

网友:
bios 放下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