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集显加电不亮

楼主(2010-10-29):
客户描述进过水,用了半年才出现的问题。是dell D630的机器,965集成显卡的,cpu用的也是测试版的,这种机型是第一次见到,以往都是独立的。拆机单板检测,能加电 电流上到0.23A然后掉电,目测主板上 有小部分位置有发黑的迹象,但都没有元器件的地方感觉不是进水引起的。看电流估计cpu电压没出,从cpu供电入手,在网上还好能找到集显的图纸,查pu11、6260工作条件,简单测了一下,发现35pin开启信号没有。估计是有电压没出全顺着RUNPWROK往下查找到找到他的出处是u27,再往后面】找到u12。跑了一大圈 发现+5V_RUN,+1.8V_RUN两个电压都没有,这两电压是分别由q52,q54产生,共用一个控制信号测量q52G级只有0.2v 正常应该是10V以上电压,故障就在这一块,一步步查,开机测量q53G级有电压跳变,说控制信号正常。r624也有12v,断开r624另一端测电压也有12v,测了一下q53d级阻值只有80欧,直接给这个点加了5v电压电流能跳到0.8A 摸了大概摸了一下主板 发现主板的坐下脚又点发烫,找到那块发现了c815对着图纸一看,肯定就是这电容挂了用烙铁推掉换了个上去 加电,电流一路跳 跳 外接 戴尔大图标出来了 ok啦   大哥们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写完的加点分吧 没钱下图纸了。鼓励一下啊

网友:
楼主好样的,没下载分了不会想用这种办法吧

网友:
楼主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为分发愁

网友:
支持楼住,小弟还没下载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