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 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0-10-29):
很奇怪,开机十分钟内触摸板和键盘都可以用,大约十分钟后键盘和触摸板就都不能使用了。换外接可以正常使用。
求助下各位,碰到过没有?

EC更换过了,周边的小元器件都排除了。。最后更换了SB(ATI  IXP460)就好了。这个桥太容易坏了,往后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破桥。

网友:
查查键盘和触摸板接口上的保护元件,电容什么的。拆掉即可。

网友:
查触摸板电路有无异常

网友:
EC坏了。会影响这个

网友:
先查下EC供电

网友:
我以前修一台DV2000的机器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没修好,期待有高人出来解答,关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I  460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