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小电源通电后发出滴滴滴滴声音?并且带不动24口的主板

楼主(2010-10-29):
           一长城小电源 通电(没触发) 有 滴 滴 滴 滴 的声音 拆开来看 量各方面的电压 全部正常 电容也没有鼓包,一切看起来有虚焊的地方 全部都补焊过 通电还是依旧出现 滴 滴 滴 滴 声音 求解
补充下 通电就会发出 滴 滴 滴声音(未触犯) 断电(拔插头) 还会继续发出 滴 滴 滴声音一段时间 才停止 求解  现在有发现一个新问题 就是插大24针的主板上 没有反应 ,插20口主板 一切正常,如果插华硕的主板 有指示灯 会发现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和电源发出来的声音频率是一样的,是不是变压器准备坏了?

网友:
认真检查电容,可能电容底部鼓了在底部冒气体,用手摸一下电容温度。

网友:
那是电容变值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按照您的指示 检查 没发现电容有问题  都是拆下来 一个一个检查的

网友:
那是电容变值了,,我见过这样的情况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是哪里的电容变质呢?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
补充下 通电就会发出声音(未触犯) 断电(拔插头) 还会继续发出 次 次 次声音一段时间 才停止 求解

网友:
我碰到的这种问题  多半是次级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次类似的故障,电源能正常使用,但打开以后发现,一个大电容的已经鼓包,顶盖已经开口了,换一个电容,声音就没了。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网友:
我碰到的这种问题  多半是次级滤波电容问题
引用 网友B:

是5V  3V 12V 那里的电容吗?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
引用 网友C:

2个大电容 全部换新的 也都一样 继续求救

网友:
我修过一次类似的故障,电源能正常使用,但打开以后发现,一个大电容的已经鼓包,顶盖已经开口了,换一个电 ...
引用 网友D:

2个大电容已经还新了 还是有声音 求救

网友:
查通电就工作的电路,大功率管处,待机5V电源。

网友:
查通电就工作的电路,大功率管处,待机5V电源。
引用 网友E:

一切正常~~~~~~

网友:
一切正常~~~~~~
引用 网友F:

同志,别大武断,如果一切正常不就是好的了吗? 你还修什么??
你没得懒了。用代换法试电容三极二极管。电阻可以测。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但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7500 339那一块可以先不管。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仔细看有没有鼓包 的电容  有一些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发热大的地方那些电容一般容易坏

网友F:
同志,别大武断,如果一切正常不就是好的了吗? 你还修什么??
你没得懒了。用代换法试电容三极二极管。 ...
引用 网友E:
目前所有的输出都是正常的 可以带动负载 要是说三极二极管有问题的话 输出应该不正常才对呀?大的2个电容 已经换了 50V 1UF---10UF 那些就超级多了

网友:
你仔细看有没有鼓包 的电容  有一些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发热大的地方那些电容一般容易 ...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全部拆出来 再找同值代换 50V 1UF---10UF那些太多了 超级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有可能是尖峰吸收回路的电容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  有的不好查就逐一替换

网友:
有新故障了 忽然间 能带的起负载 但是接主板 却没有了反应

网友:
问题好象在TL431电路上.

网友G:
要先判断是主电源有叫声,还是付电源有叫声!如果是主电源有叫声的话,那就是主振的阻容元件变值了,更换就行!要是付电源有叫声,那一定是那个反馈的电容有问题,更换就会好的!

网友H:
主要原因还是电容有失效的,,,

网友:
逐一替换也太麻烦了,听不出具体是哪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源元件太过密集 根本不能判断声音出自那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要原因还是电容有失效的,,,

2个大电容已经换了3次了 还是找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先判断是主电源有叫声,还是付电源有叫声!如果是主电源有叫声的话,那就是主振的阻容元件变值了,更换就 ...

无法判断 电源元件过于密集

网友:
怎么不把辅助电源开关管换看看,没触发就有声音,应该是辅助电源这部分的问题,不应该是后级输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J:

辅助电源 是13007 这边么?

网友K:
给你个思路,看看板子上有没有黄色或褐色的胶,把胶都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你个思路,看看板子上有没有黄色或褐色的胶,把胶都去掉

已经全部清除  还是有~~最初我以为也是黄色的胶引起的 (其实黄色的胶一般都是引起啸叫的)
这个是发出 搭  搭  搭  搭的声音 一通电 (没有短接绿线和黑线情况下)酒发出来了

网友L:
高压部分的瓷片电容,或者薄膜电容换看看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在晚上关了灯试一下,一般都会有火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高压部分的瓷片电容,或者薄膜电容换看看

高压部分的瓷片电容 是蓝色那些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F:

在晚上关了灯试一下,一般都会有火星的。

今晚尝试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压部分的瓷片电容 是蓝色那些么?

瓷片电容是圆形的,一般是蓝色或黄色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马上换 稍后回复你 稍等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还是不行~~~~~~~~~

网友:
小伙子,为修个电源容易吗?还是俺告诉你吧……换掉辅助电源供电的次级电容,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