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电流1.2A,不显示

楼主(2010-10-29):
接修一进水机器,刚开始待机电压都没有,后修后待机正常 按开关不触发,查后又订EC,今个发回来后 装上试机通电  上电了 电流有变化,欣喜!插上屏后再试,电流一直停留在1.2A左右,屏幕不亮   测各个电压都正常 把内存用除锈笔擦一遍  装上还一样  显卡、北桥温度上升很快,CPU电压1V左右,摸CPU温度   微热  感觉不太正常?请问这种该检查哪些地方?

网友:
还是再看下进水的位置吧,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应该是局部还有短路的地方  用洗板水洗干净  然后烘干看看

网友:
看一下进水的周边,是不是断线,除了断线还有看一下是不是短路,你说桥上温很快,如果是INTEL的桥,得看一下是不是少了1.2V 1.5V,你说有了CPU电压,而上温又很慢,还要看一下是不是CPU没有RST信号

网友:
CPU上温慢就意味着没正常工作?先查CPU 复位,查哪个信号  H-RESET#?看图纸有几个复位  应该测哪个?谢谢

网友:
先从CPU工作条件入手,INTEL的桥看有没有缺1.5/1.8V电压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试试。是不是就屏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