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显卡,修的真窝火

楼主(2010-10-29):
ati9550显卡,修的真窝火,有七八片,显存都差不多。
修了一天,只修了一块256M的,其它的都没有整好。
有的只有一位坏,换显存,换死都不行。还有好多位坏,换显存,加焊bga都不行。
这个卡芯片不太热,不带风扇测试,一两分种左右,只是微热。按理说,GPU虚焊的情况应不太多?这个卡是不是GPU坏的多呀?
芯片
显卡

网友:
9550这个卡感觉不能加焊显存似的,到目前为止没焊好一片,好卡焊一遍都坏,晕死

网友:
楼主白忙活了一天,换个心情明天再修。

网友:
9550的显卡需要重新植BGA的。

网友:
换了不行的刷个BIOS有些是BIOS问题造成 的。

网友:
我也修到怕了,我修了10块只能修好一块。特别花屏那种,怎样换显存都一样花。

网友:
说实话这个显卡我一块都没修好,真郁闷……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 继续努力

网友:
感觉9550坏的很的

网友:
9550显存坏的挺多的。还有就是核心掉角了要注意观察

网友:
好像9550的 卡花的 归BIOS问题的比较多。。。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