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0-10-29):
新手请教个问题:HP6531S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正常开机,适配器插上时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

网友:
插可调时有电流吗?看看接口那边有电压出来吗?再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如果DC头没问题,就要查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查下DC进来的线路就行。 是不是19V进来的电感烧了

网友:
楼主最好是先自己查查电路,遇到不懂的再来问,修机都靠别人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