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9550,dos下正常,进系统满天星

楼主(2010-10-29):
ati9550,小板128M小卡,四颗粒elixir,红板
软件测,第二项测过,全测,从1到9项,除了第7项外,其它的全是pass
第7项,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or ID 0VC018
failing bit :MDA0 0 1 2 3 4 5 6 7...
这个卡到手的时侯,风扇压不紧bga,进系统,运行3dmark的时侯,运行一会就运会不动,运行的过程中,画面有许多小点
主板上的电容都正常

下一步,如何整?bios降频?加焊BGA?或者?

网友:
是三星的显存来吧, 满天星是显存老化了只在温度上升就会出现星星只能把显存全都换掉没什么 别的方法。

网友:
elixir的显存,不是三星的。

网友:
那应该是花屏不是满天星吧。先用软件测试看那一个显存数据位报错。

网友:
四颗51216的显存全换,现像一样,测试软件,7不过,其它项全过。

网友:
NV的卡这种现象换VIDEO RAM是可以,ATI的还是芯片本身坏的多

网友:
正面,下面那颗坏了

网友:
GPU虚汗也可能哦

网友:
显存,四颗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现像。我把拆下的四颗显存,装到一个5200的卡上,用着很正常。确定不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