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显示怪异故障

楼主(2010-10-29):
每次,开机LCD无显。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切换到LCD上只能显示1024*768 光亮度无法调节。
排除软件故障,换了QG82945GM
还是一样啊,请高手帮忙。。。。。。。
显示器
DELL

网友:
感觉还是像分辨率的设置问题

网友:
LZ 是不是换个屏幕的 屏上的记忆码片不对

网友:
什么问题啊 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大哥,这个现像是LCD屏上的码片问题呀,DELL的好多机器换屏之后都要换码片呀!否则要么不显(连高压都不来)要么第一屏LOGO能显,过完进度条就没显示了,还有一种情况特别是宽屏的多(右边一小部分不显)

网友:
换过屏没换码片的吧?

网友:
还是码片的事,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 改下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问题,你没有刷过呀

网友:
换个马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不支持!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换个码片

网友:
换个屏看看有可能是屏的问题,我上次就是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