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激光打印机只打印黄色

楼主(2010-10-29):
我的hp2500l彩色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只有黄色了,硒鼓是新换上去的。。。。

网友:
是新换鼓后出现的?还是为决解这个问题才换的鼓?
看下鼓是否正常转动。可在鼓心上做标记,你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也不说下!

网友:
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换的硒鼓,硒鼓是转的,只是打印只有一种颜色

网友:
硒鼓和高压板接触不好,要不就是激光机不好

网友:
先清洁激光器看看吧

网友:
四色的粉倉轉動停頓的位置不正確,制動元件的問題,由一個電磁吸放離合器控制停頓時間,離合器吸放動作不順暢,原因是日久了海棉變質令到吸着慢了些才放剛巧轉到黃色粉倉,該元件通常都用海棉等物質來防止殘磁的,自己摸索吧.

网友(2010-11-28):
这种问题先清洁激光器
没有效果再看看转印跟硒鼓的供电

网友:
這是正解 彩雷第一代碳粉匣放置為旋轉式,其離合器海棉變質導致打印缺色的通病非激光器問題 第三代碳粉匣放置已改為水平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