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不跑码,要点复位建才跑码!

楼主(2010-10-29):
不跑码要点下复位才跟,。。复位键连接  AS-016  第六脚  这芯片其它脚都正常,就第三脚,不跑码的时候为高电平,跑码了为低电平! 如图。那个信号什么意思??/

网友:
把他换了吧

网友:
没这个芯片呀,,我主要想问下这信号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一定要点复位才能跳码,现在也没头绪!

网友:
CPU是不是超频了,上次有一片昴达G41主板超频后也是要点复位才跑码。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到如今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