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植球器

楼主(2010-10-29):
每次做显卡用850植球太累了。所以自己DIY做了一个植球器。温控60元。定时器35元。发热砖带K电偶45元。两个破电源壳。一片铝片。下面是图:

网友(点评):
应该把加热面放在上面,以利锡珠吸热。从背面烤,时间长,且对芯片有风险。

网友:
呵呵!想发不错,不过有这个钱,在基地买把风枪就可以搞定这个过程,而且还快,还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风枪太累人了。我这个把几个芯片放上去定好时就可以了。好了会自动断开发热砖供电。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个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快乐寓于创造只中。

网友:
可以说说这么做的嘛,以及怎么操作的让大家都学习学习下嘛

网友:
真正维修的估计没几个人会用这个植球,风枪2分钟就可以搞定,这个估计要20分钟才可以

网友:
DIY BGA植球器多少钱

网友:
看起来很方便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芯片容易被搞坏。这个只能精神发扬一下。不见意推广

网友:
能告诉从那买温控 定时器 发热砖带K电偶吗

网友:
这个有点创意: 楼主做BGA 成功了几个 啊.

温控器+定时器好买.发热砖去哪里买

网友(点评):
TB上大把,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
你这个把芯片放哪?发热砖上面?

网友:
这个成功率多少啊``显卡不能做吧??

网友:
很好,diy就是要这样的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控。发热砖。定时器。都在淘宝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芯片大概在3分钟。这个主要做拆DDR2内存芯片。内存放上面。上面加风枪10秒左右可以拆下芯片。芯片不会坏。焊回时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用在拆DDR2内存芯片。下预热180度。上风枪10秒左右下芯片。拆下的芯片完好。

网友:
芯片不直接放铝片上面的。还有一张耐高温布放铝片上面。芯片放布上的。

网友:
楼主奉献一下使用方法及经验咯

网友:
这样应该不容连球儿把 呵呵

网友:
很有创意啊!!呵呵

网友:
看看有什么呀!不回是不是看不到呀?

网友:
呵呵!能人儿呀

网友:
三木
的帖子
芯片不直接放铝片上面的。还有一张耐高温布放铝片上面。芯片放布上的。
楼主的耐高温布哪里买 的呢?

网友:
一次性可以做20 个BGA吗?

网友:
楼主强人,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快乐寓于创造只

网友:
我有一台853A的那种台子,用机来怎么温度总是打上来,板子上没有温度,看到显示上已经有300度了,可是化不了锡,请问一下锡珠要多少度才可以化,谢谢

网友:
这个功率有多大呀?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不错,成本也不高,植珠的芯片是放在铝片上的,以前在电子厂时,就是用这种铁板烧植珠的,问题 就是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也想做了啊 看着大家做的东西 我真的好高兴啊 支持大家的创意啊

网友:
搭配的不错,这样省了不少的功夫啊。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呀!!!!!!

网友(2010-11-28):
有用,新手很容易把锡珠吹跑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暂时按楼主的设计蓝图。

网友:
下面预热上面风枪完美。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
加个“盖”让它“回流”可能更好点。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吧~~加热还是上面加热的好~~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网友:
这种还有一个缺限的地方就是球好了。需要冷却的时候要等的时间比较长。如果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改进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