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HP F700开机自动重起+ BIOS资料

楼主(2010-10-29):
接到客户机后加电不亮,拆机加焊集成显、北、南桥;亮机但进BIOS自解键面掉电再自动重起3次后就才能正常系统。`我觉得是BIOS数据丢失导致,不知道是否是对,望师哥们指点和BIOS资料试下!、、、、、、、谢谢拉

网友:
BIOS资料丢失的可能性有,但不大.查下重起的工作条件.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