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s180屏幕暗

楼主(2010-10-29):
开机屏幕很暗 有出来logon   因为上面有带指示灯   检测主板到高压板上的供电   公共供电 16V   高压条5V   ON  3.3V   指示灯3.3V   亮度1.8V

也测试过灯管能亮..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还是

我现在想换通用高压条试试...我要怎么样接.因为通用高压条上的有  1 供电   2地   3开启   4 亮度

现在我供电要接哪个  是公共点的供电..还是  5V

网友:
你的高压条是几V供电的就接几V

网友:
你用个别的屏来点下。只接灯管点一下。有时候点管老化,电流带不动也有可能。先不要急着换高压。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灯管老化后有时直接点可以亮,接机器不亮。换个屏先试下

网友:
测原来高压的保险就知道主供电是几v了,要用主供电一样的高压板代换。

网友:
谢谢 。。换一个灯管也是不亮。。

网友:
换好了。能点亮了。。一个问题搞不定。。切换屏幕 热启动。待机显示白屏。。。。使用都正常。。。

网友:
待机白屏,是开启信号没有找对,开启信号在待机下为0V,开机后才有高电平3.3V,亮度调节我一般都是按键盘上的亮度调节,电压有变化的为亮度调节,省事的话也可以不接或直接接开启信号也可以

网友:
应该也是3。3供电找错了。待机没有白屏。。是切换屏幕和屏幕保护跟热启动都白屏一下。

网友:
高压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