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装不上系统,求助?

楼主(2010-10-29):
有一个seagate200G串口硬盘,mhdd扫描无绿块以下等坏块,完整扫描一遍。
在安装Xp GHOST时(同样一张盘一个月前安装正常)前面正常,快安装完时重启
XP蓝天白云出来后就自动重启,无法进入系统。
此机器更换硬盘可以安装此光盘。
此硬盘更换主机安装故障依旧。
硬盘低格故障依旧。
请问此硬盘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

网友:
先用MHDD修复一下,在用DISKGEN分区软件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数据线没插到位啊~~~~~~
还有你是换了一台重新安装系统过,还是装好的直接拿过去用,如果是后者那100%是不行的,硬件不同嘛

内存有问题也是造成开机重启,而且测试内存还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但还是有问题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一下,不行就用纯净版安装试一试。

网友:
只要能装上系统,硬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是别的硬件有问题了,在仔细查一下。

网友:
硬盘低格故障依旧?用的是什么软件低格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进系统就重启的机子,不过每次都只要装系统就可以过了。

网友:
我的硬盘是 能DM 不PQ   不能装系统    希捷的 也是

网友:
进PE里盗镜像

网友:
把硬盘拿到别的机机上GHOST后再拿回来看行不,若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再修复一下引导区试试!

网友:
用光盘中的一键分4个区的Ghost分一下硬盘,这个软件有时比PQ和DM管用!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发愁啊

网友(2011-01-26):
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