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20S触发掉电,然后电流又自己升上去。

楼主(2010-10-29):
现在待机时0.056A

开机触发一直跑到1.4A然后电流落到0.6A,再接着又自动跑到1.4A稳定后,电流自己一点一点往上升。

加焊过南北桥、开机芯片。问题依旧。查了各项供电也都有的。

现在迷茫了。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拆下内存看看电流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你这个估计CPU都没开。 查工作条件及各总线

网友:
拿掉内存,电流没影响。

确实如3楼的朋友所说:CPU都没开。

但是CPU开机一会很热。

现在机器还在家里躺着。希望大家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CPU试试了吗?

网友:
CPU少电压吧,查一下CP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