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真的不想修

楼主(2010-10-29):
今天接一台华硕笔记本。型号是F3T?是这样的。接到后上可调电源,电流到0.63A。刚开始以为是小问题?搞了下内存。还是一样。然后就开始拆机。才看到被维修过。是独立显卡的。并且动过显卡。显存。看得出是加焊过。现在的问题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在0.63A。待机是0.09A。电流出0.09A-0.59A-才到0.63A。所有电感上都有电压检查了都正常。现在求解决方案?感谢了。。。

网友:
现在二修机多 因为做的人多了

网友:
内存都没有过,就动显卡?

网友:
思路:先换内存,再加焊内存槽,加焊北桥,换北桥,过了内存还不显示,换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啊 看看到哪了

网友:
先看看CPU是不是正常工作了  这个电流应该还没有到内存呢  打波形好了

网友:
CPU时钟复位PG都有没,看你描述电流跳变情况认为CPU应该还没正常工作

网友:
可能内存没有过,不上内存电流能上到多少,是不是一样的能上到0.6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