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90主板不跑CPU,纠结中,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0-10-29):
一块TM290主板,不跑U,触发后电流上到0.48A,
情况如下:
1.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了
2.打过CPU座到北桥到南桥的AD线,打过内存阻值卡的AD线,LPC总线,系统管理总线,对地阻值
3.换过南桥,北桥,BIOS,IO,拆过网卡,PC卡芯片,显卡
4.用示波器打过LPC总线的波形,就触发的瞬间一闪而过
实在是头痛了,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动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换块主板算啦,都让你搞成垃圾了。换板的话找我。

网友:
北桥可能性最大,再换一个试试,新桥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佳呀,但这样的板子再修下去已经没意思了。

网友:
ADS#信号是不是正常 时钟信号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一个不跑吗 干嘛动那么多的地方啊

网友:
都这样了还有好什么好修的

网友:
对照图纸仔细的量测每一路的桥供电是否正常,考虑南北桥是否缺少时钟,考虑北桥焊接,北桥和CPU附近的小电阻是否有开路或缺件。

网友:
都动了这么多地方,修出来可能也不稳定

网友:
还有CPU坐没有干过,估计就是他了

网友:
如果楼主把这些东西都干过了还是原故障,那楼主也是挺厉害的。期待结果

网友:
绝对的强人,这个动的也太多了点吧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要是修好了,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在仔细对对电路图

网友:
直接给客人换版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到一些多是北桥不良引起的不工作,现在这情况什么条件都有,楼主可以考虑一下北桥。

网友:
就是,修过的地方太多了吧,没问题也会搞出问题的   还是建议楼主换板吧

网友:
没有问题的地方有可能也存在问题了。动的地方太多了就很难却定故障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