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指点:单面双排的内存该怎么定位颗粒呢?

楼主(2010-10-29):
rst测试出来的是第8个8位有坏道,内存条上有两排颗粒,排列如下:
X X X X
X X X X
请问这八个芯片和rst测试对应的顺序是
1 2 3 4
5 6 7 8
还是
1 3 5 7
2 4 6 8
呢?
谢谢~~~
芯片

网友:
调转颗粒的位置就知道了,一般不确定位置的我都是这样做的,虽然麻烦点可很实用。

网友:
笔记本的话1357
2468的多一些,实在不行就拆两个芯片看下

网友:
谢谢两位~ 我的是笔记本的,先按1357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