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適配器沒有電壓輸出

楼主(2010-10-29):
圖中那部份是啟動電路 那顆是開關管 怎樣用表測好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楼上的朋友没有基础就换人吧,别被电了,容易爆炸的,破相可就不好了,哪多哪少自己看吧

网友:
查一下3842工作条件,找着3842PDF来修,不过小心300V电压

网友:
3842只有5V 。。。

网友:
   ic3842 vcc7腳讀到有約4.7v 這電壓正常嗎

网友:
3842的7脚要有16V才能正常工作,要是电压太底,那就查起动电路,就是7脚的外围电路了!还有8脚应有5V稳压输出的,如果没有,就换个吧!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也要换个3842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3842 vcc腳電壓底 是不是那顆大電解電容400v不良要換呀

网友:
呵呵,3842的7脚电压底,先看400V100微法电容两端是不是有300V电压,有的话就测3842的7脚到高压电容正极的起动电阻是不是正常,如果是电阻比标称值大很多就要换一个起动电阻了,如果阻值正常,就要查3842的7脚外围电路那些电容和那个整流二极管,要是都正常,就换个3842吧!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的,跟着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點
用表測400v180uf電容有300v 查那個是啟動電阻呀 是怎樣呀

网友:
你看上面我给的图吧,看来你没有电子电路的基础,上面图中,那个第七脚到300V电源正极的电阻,图上是68K的,你看你的板上到底是多少的,测量一下!

网友:
如果连3842都不了解,建议先充电,打好基础知识再修理吧,这种电源方案是20年前的了,资料也相当好找,

网友:
无输出最简单的办法上先看有没有明显烧黑元件    再用万能表测有无坏件     确定不短路就插上电一步一步测电压     前提是必须的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經過你指點 現在已修復適配器
原來IC 3842 VCC7腳前端連接一顆貼片電阻有不良 導致到VCC腳的電壓得4.7V 將電阻加焊 電壓到VCC腳回復12V 適配器有電壓輸出 最初這電阻用表電阻擋是通的  但這顆貼片電阻印000是0歐姆 其作用是連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