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掉电故障

楼主(2010-10-30):
客户送来,开机不显,独显机器,电流到 0.10左右(有几次0.10过后会直接狂升到3.0几安)应该是CPU没工作,加焊了CPU供电芯片,然后电流从0.02-0.10-0.49-0.51-0.02,测量各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就是上不去,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后级还是有短路吧

网友:
查了没有哪里短路,没思路了

网友:
仔细查下各总线吧。这个没什么捷径

网友:
北桥可能坏了,看电流跳变到北桥了.

网友:
按照硬启动和软启动的顺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查吧,我怀疑是信号没出来,找一找图纸。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吧。

网友:
戴尔的机器都是这样,硬件检测不过就是要掉电的,可上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码,再对应检修。

网友:
没有CPU电压吧,DELL没读CPU或少电压都掉电啦

网友:
焊下网卡试试,有一次我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是不 cpu周边的电容有问题 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a380581706
的帖子
加焊了也一样

网友:
罗睿恒
的帖子
CPU电压出来了,0.99V

网友:
CPURST#有吗?PCIRST#有吗?

网友:
再往下查,看南桥收到电源好信号了吗

网友:
应该是CPU工作条件没满足掉电

网友:
动不动就焊桥焊显卡,先查条件

网友:
上海小陈
的帖子
警告!!! 以后再灌水,下次封号

网友:
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