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远程软件。

楼主(2010-10-30):
本人电脑有用,一般都不关。 有时外出都想看看自己电脑。没有一个好的远程软件。如果哪位有请发给本人一个。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用迅雷下载工具试试。迅雷好像有个功能。。。

网友:
QQ可以远程控制的

网友:
电脑上就有啊。
在我的电脑右击就有啊

网友:
快递通(KDT) 不过要有两个号,跟QQ一样。

网友:
这个我在学习中,也想看看师傅们有什么好用的软件

网友:
我想我这里的这个是你需要的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9149-1-1.html

网友:
Radmin 很好用的呀  给你发了哈 我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如果是windows系统,那系统本身就有一个远程桌面程序,很好用的。只要在桌面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然后选择“属性”,再选择“远程”,把“远程桌面”和“远程协助”打上勾,指定一个远程桌面的用户,给予这个用户你想要给的权限,然后如果有路由器的话在路由器上开通3389端口或者把你要控制的主机设为DMZ主机就可以了。当然,你要记住被控端的外网IP地址,或者进行动态域名解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我不在家,动态的密码谁告诉我啊。。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见我朋友用过,这个我只会局域网的,外网的怎么搞。。

网友:
用这个 远程维护 这个就行

网友:
可以穿过内网,也可以预设密码,记住id号就行了
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安装好程序后 桌面会有多出三个快捷图标 分别是
1.r_server服务端设置  2.Radmin3.0影子版 3.软件注册码

设置方法:安装完后运行“r_server服务端设置”
         1.首先是软件的注册:打开“r_server服务端设置”后可看到一个“信息注册” 点击注册,注册码在桌面的“软件注册码.TXT”里面,复制过去就行了。
         2.其次安装服务,点击“r_server服务端设置”面板上的安装服务,默认自己安装服务.安装完后会有提示:“安装完成”!
         3.设置远程密码,点击“r_server服务端设置”面板上的设置密码,填写连接密码,此密码是远程控制连接此电脑时要用到的一个连接密码!到此服务端设置完成....
                局域网内远程此电脑直接拷上“Radmin3.0影子版”到其他电脑上,打开后选择“连接选项----新建连接”输入电脑IP,即可连接上被控制电脑。
         外网连接需要在路由器里面设置映射。具体方法可网上查询方法!

注意:如果远程连接不上服务端,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Remote Access Auto Connection Manager"右键 启用  就可以了

网友:
去吧2003系统里自带的远程控制软件拷来,有它的对外IP和用户名密码就可以控制XP的,如果用XP自带的去控制XP是需要对方答应的,2003的就不用,2003权限高

网友:
向日葵远程控制多好用,,,唉,,,看看吧

网友:
好东西哦,但是用在地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在被控制端你家里的电脑上的这个软件,设为随电脑启动,然后在你控制端把你家里的电脑产生的ID号及密码,做一下记录,里面有这个功能的,然后你下次只要在你的点连接,ID和密码都不会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en me  ruan jian ?

网友:
回复 网友B:

wo de shi TP de lu you qi , you zhe ge she zhi ma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给你链接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方便 你可以 扣我哦 343268086 远程我帮你搞定  管理求求别删啊 我这是在帮人呢

网友:
可以用RADMIN或者REALVNC,软件可以百度一下。
我一直都用这两个,很好的,配置也容易。
如果找不到我可以传一份给你

网友:
论坛内看到一个,你可以试试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9149-1-1.html

网友:
这样的软件很多了。BAIDU一下就行了。

网友:
试试这个不错的绿色软件http://www.orsoon.com/Soft/7397.html
可以在控制端设置无人值守访问密码,方便访问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