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VM800M主板十个为什么??

楼主(2010-10-30):
技嘉8VM800M放主板诊板卡复位时钟灯长亮,点开关键风扇正常转,南桥待机电压有,CPU主供电没,我是新手,问一下风扇是受哪里控制的呢?如果CPU主供电没有是不是不复位呢??还有就是场管上管G极一般是多少电压呀??场管下管G极又是多少电压呢?我只有数字电压电流表!!

网友:
风扇受IO控制,CPU电压没有会引起没复位

网友:
谢谢了。。。。。,以前我见到一块板子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风扇就转了呀?是不是也与电源管理芯片有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