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410M进水机器不开机

楼主(2010-10-30):
收到一台联想旭日410M,关上机器几分钟后,无法开机,按开关无反应,电流指示0.19A,充电指示灯不亮,拔掉电源和电池,按几次开机键,重新插回电池,接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亮,开机正常。关机几分钟后再开机又不开机,必须再重复以上步骤,才可以正常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机器进过水。一旦开起来只要不断电源,开关机一切正常。敬请指教。

网友:
放进烘干机 烤吧!...

网友:
修进水机有时候目测很重要
特别是进水部位
掉氧化层,清理腐蚀的引脚

最后才是电气层面的维修

网友:
放进烘干机 烤干先。再查CE 南桥电路间的开机条件是否都满足。能不能看到进水过的地方有黑色的氧化的。量量是否会造成接触不良。有些是引线导通性能不量也会引起的。

网友:
好好 测测腐蚀地方   电阻的阻值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MAX8734A 在只用电池供电时,关机后,14脚和28脚 BST供电电压在一分中内会从8V左右回落到4V左右,系统供电消失,是哪儿的问题。用稳压电源供电没问题。拔下电池,按几次开机键,重新插上电池,再开机正常,也不会掉电。

网友:
查待机,待机给出的控制不对,或者待机蕊片,待机电路不正常,看有不有腐蚀开路的地方,查3,5V的上级。

网友:
进水机器要拆机把氧化的地方清理干净才行比较严重的要补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除了BST端电压由正常的8V变到4V左右外,其他控制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