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 450 帮忙看看烧得是个什么

楼主(2010-10-30):
开机正常    不能给电池充电      此芯片的型号是多少  闹不清了  帮忙看一下

网友:
在坛子里找到图纸就知道了。充电芯片严重烧毁。

网友:
我有一张好板,帮你看看吧

网友:
5楼给的图片很清楚了。想问一下,楼主修板不用图纸吗?在图纸处搜一下PU301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别的地方肯定短路了

网友:
还有烧成这样的呀,麻烦了

网友:
还好了,只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不知道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整个芯片  慢慢飞线吧

网友:
充电芯片还会烧成这样啊,

网友:
很少看到烧成这样的,即使雷击坏的也是外观完好的
“主板菜鸭”是好人

网友:
这是充电的管理芯片,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谢谢   主板菜鸭     非常感谢

网友:
哇  好夸张   怎么烧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