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技嘉I/O 的代换

楼主(2010-10-30):
技嘉  945GCM-S2L I/O原型号: IT8718F-S GXS  请问各位大侠、它可以用技嘉主板的其它型号进行代换吗?   谢谢!

网友:
基地就有  定几片  又不贵

网友:
为什么不订货呢

网友:
唉  技嘉主板就是麻烦,不能代换    那就只有买几块了

网友:
只能 原值代换。。。。在基地定吧。。好快的。。

网友:
技嘉的I/O芯片和其他主板的不一样的,是技嘉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