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10 不认光驱 光驱可以弹出 光驱测试过时好的

楼主(2010-10-30):
东芝 L10  不认光驱 光驱可以弹出 光驱测试过时好的  求思路啊???????

网友:
把光驱拿到别的机器上测试,先确认是主板还是光驱

网友:
你看看是不BIOS里锁了

网友:
BIOS 没有可以设置的,

网友:
光驱也是好的 主板一般是哪里故障啊

网友:
一般南桥。不过也不排除是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