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学习的帖子~~

楼主(2010-10-30):
我经常碰到 电源高压一体板,有很多都是高压板部分坏了,我一般都是把高压一体板都换成通用的, 这样有点可惜 ,而且 通用版和 他原装的板子在 上到机器里面的时候有何原来的螺丝孔不服。。想 问一下  如果 只更换高压部分 如何 更换。怎么 吧高压部分的 电源 信号和 地线 接到更换的 高压板上!!  感激不尽!!~~~

网友:
直接跳线就可以了.不过对于电源高压一体板,本人基本都是修的多换的少.高压板除了变压器坏找不到代换的,其他基本都能修的.

网友:
液晶好像很少坏变压器

网友:
接上高压板的供电12V地线,GND不会的话直接接到电容负极上 ,(千万不要接到热端的300V地上,那可要打死人的),开关一边接在高压板上为ON/OFF,另一边接电源板一的开关,要同步,供电要测量呢,要接在高压板的供电范围内。

网友:
把通往高压的保险去掉
在通往那个驱动板的那个接口找到12v   GND    OFF/ON  就行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