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F9D开机密码,在线等。。。

楼主(2010-10-30):
加焊显卡后出现开机密码,在论坛上找到的ASUS密码表(下载权限不够),谁能给我一个或单独出一个F9D的密码也可以,谢谢。
ASUS F9D 生产日期是2007-9

网友:
有没有知道。。。

网友:
2007-09-01        BOALABLA
2007-09-02        OLBL4ABA
2007-09-03        OAAA9DAA
2007-09-04        A9A2BBLA
2007-09-05        AB94LO0B
2007-09-06        ABLAAAAL
2007-09-07        AAL900LD
2007-09-08        AOALO10D
2007-09-09        ABBLDAAB
2007-09-10        AA2LBADB
2007-09-11        AC4ALHL0
2007-09-12        ABABA1AL
2007-09-13        ADBA0ADB
2007-09-14        AABAOBL2
2007-09-15        ABD9DBA1
2007-09-16        ALAO1AD1
2007-09-17        A41BALLC
2007-09-18        BA4ALLA9
2007-09-19        BAABABDB
2007-09-20        BDABOABA
2007-09-21        AAOBDBAA
2007-09-22        AB0A2LDA
2007-09-23        4LDCABBA
2007-09-24        4AAOLAAA
2007-09-25        HA1BAHBB
2007-09-26        HAHAB1BL
2007-09-27        02ALCAAD
2007-09-28        00OBADBD
2007-09-29        OB0A0L2B
2007-09-30        00LAO1AB

网友:
2007-09-01        f^^o^EY^
2007-09-02        _YEY$^0^
2007-09-03        _^N^]u^^
2007-09-04        ^]^,+0Y^
2007-09-05        ^0]$g_*+
2007-09-06        ^so^^^^Y
2007-09-07        ^^Y]ffYu
2007-09-08        ^_^o_ *u
2007-09-09        ^EEYu^^s
2007-09-10        ^^,Y+^u0
2007-09-11        ^,$^gDg*
2007-09-12        ^0^E^ ^g
2007-09-13        ^ufNf^uE
2007-09-14        ^^0^_sg,
2007-09-15        ^fu]uE^6
2007-09-16        ^g^^6^u
2007-09-17        ^$6+^Yg,
2007-09-18        +^$^oo^]
2007-09-19        +^^E^fuf
2007-09-20        su^E_^E^
2007-09-21        N^_su+^^
2007-09-22        Nf*^,ou^
2007-09-23        $gu,^fE^
2007-09-24        $N^^o^^^
2007-09-25        D^ +^Ds+
2007-09-26        D^D^s6EY
2007-09-27        f,^g,^^u
2007-09-28        ff_s^usu
2007-09-29        ^+*^*g,s
2007-09-30        **g^^6^0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这些密码多没用,
输完三次密码之后,提示2007-8-8
开机密码根据时间是不是这个,还是机子底壳上的日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密码是正确的,但出现在新问题,提示是:Checking NVRAM..

网友:
提示这个就应该能进去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Checking NVRAM
BIOS检测没有通过。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