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内存系统总线供电

楼主(2010-10-30):
一块昂达865PEN REV:1.0主板,跑E1,查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系统总线有一个是3.3V有一个有时4点几伏,有时0点几伏,跑线路不知道是由哪里供给的了,请问高手这该从哪查起啊

网友:
在内存附近有MOS管啊

网友:
怪就怪在这块板内存这没有MOS管啊,只有一个8脚芯片1250M,但是系统总线不通这个芯片啊

网友:
测测SPD的5,6脚是不是电压一样。阻值一样。

网友:
系统总线是91.92脚的啊,阻值一样,电压不同,5.6脚没有联系的,电压阻值也不同啊

网友:
   南桥   I/O

网友:
一般在南桥附近由两颗102电阻提供上拉供电

网友:
一般是南桥边上一个8.2K的排阻通过3VDUAL上拉的,然后分别接南桥,CLK,网卡,PCIE,PW,内存.
量下阻值两个是不是一样大的.

网友:
可以测一下七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91 92分两路  一路进时钟芯片(中间接了330电阻) 另一路进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