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开机有很大的电流声,如何查

楼主(2010-10-30):
今天在店里没事做,接一个纯平显示器,拆机测得四个整流二极管坏,换上后开机,但有尖的那种电流声,哪位朋友告诉下,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啊

网友:
短路保护吧  先查电源部分看看有无短路的   然后看后级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显示器可能使用,图像也很好,就是伴有很刺耳的那种电流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有声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高频声音应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手摸变压器看声音有变化吗?适当减小反馈电容。应能解决。

网友:
四个整流管全坏?
这种情况应该是遭受过高电压大电流了,滤波电容要检查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帮助,我加焊了开关变压器,没有噪音了。

网友:
个人感觉坏整流二极管的电源。。300v的大电容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
300v滤波电容看一下

网友:
吱吱响,一般是线圈发出的,另外有些是振荡电路出问题的,3842的7脚供电电容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