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怎么跟实际的电路板对不上号呢?v3000集成945的tps51120

楼主(2010-10-30):
我在检测一个hp  v3000 集成945的主板,有3.3v,没有5v

主板图纸上tps51120芯片引脚跟实物怎么也对不上。

网友(点评):
我都看到C270供电电容了!直接量C270吧!还有IC是不是焊错边了?一般1脚是在IC正面印刷字的左下才是1,而这个...难道没按规律排的?

网友:
32脚的芯片。

网友:
对得上呀,,哪里对不上。。

网友:
22脚供电脚,好像电路板上不是22脚

网友:
图纸不是按芯片引脚顺序来画的,图纸上都标出了引脚编号。估计你是想图纸的引脚排列和芯片一样,但是这样的图纸画出来估计乱得没法看了。想照猫画虎????

网友:
楼主看图不仔细啊,认真分析下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图纸上有33个脚 但是主板上那个数着只有32个脚 对吗 ?其实主板是有第33个脚的 就是芯片底下 你找个这个IC看下就知道了 那个是接地的 哈哈~

网友:
这机器5V好像是要触发后才会有,你触发试试看

网友:
对得上啊,不是你看错了

网友:
估计是楼主不知道1脚是在那里,所以不知道22脚在那就看错了

网友:
是一样的.楼主得再仔细点呀!

网友:
不好意思啊,是我搞错了,我把每边的针脚数搞错了,而不是不知道一脚。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A:

哈哈··
以前我也是···看图纸上33个脚··实际就是32个脚··有个脚在芯片底下··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