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破板桥真挂了吗?(有实测的图片)

楼主(2010-10-30):
(图片)

网友(点评):
桥空焊。断线 也可能的

网友:
我看这个贴子,除了图片,全挂了

网友:
俺是新手 没看懂解释解释

网友:
楼主  你这什么意思  传上几张图片 什么意识

网友:
汗。浪费表情

网友:
说一下内情嘛、

网友:
这哪里能说明是桥挂了呢。

网友:
要是能打几个字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在编辑下,桥挂了。供电对地阻值为0就算挂了

网友:
不好意思,题目应该是:   这板桥真挂了吗?打假负载CPU到内存AD线对地阻值:分别:491.无穷大,

网友: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LZ   能具体点吗?给大家讲一讲!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不懂,郁闷

网友:
桥空焊了吧。

网友:
测下25m 32.768  usb数据地址  装上pci打值卡 看看有没有数值偏高或者偏低的!

网友:
空焊或者断线

网友:
无穷大应该是空焊或者断线,短路才算挂了

网友:
先目测主板有无断线,掉件,打完阻值,490  无穷大,并不代表北桥挂,虚焊,断线,CPU座坏,也有可能,

网友:
AMD的全桥多为温度过高引起桥空焊,加焊或重做既可

网友:
没短路就还有希望

网友:
对地短路才能说桥挂了,阻值无穷大说明线路中有断路或者是桥有空焊现象。

网友:
O开路了 。。CPU 桥空焊可能大点 还有断线